关于端点(EP)的问题

楼主(2010-12-13):
我最近刚开始接触68013芯片,有些问题想请教下。
1、FIFO是不是放的都是端点的数据?
2、定EP1IN和定EP1OUT分别是哪里往哪里IN和OUT?IN是不是51往FIFO写?OUT是不是FIFO往上位机传?
3、51里有好多特有的寄存器,不知没有说明文档?(最好是中文的)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FIFO就是Endpoint Buffer,数据传输用到。
EP1IN就是端点1的数据通过USB界面到Host,同样EP1OUT就是Host发送数据通过USB界面到端点1。
建议看看68013的数据参考手册都有讲到。

网友B(2011-01-16):
推荐你一本书《EZ-USB FX2单片机原理、编程应用》,作者是钱峰,书上都有详细的讲解,
哥们,你有没还在搞usb?我正在搞,互相交流交流啊,我的qq331459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