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ARM和DSP、FPGA的JTAG有啥区别,可不可以共用?

楼主(2010-12-13):
看到ARM、DSP、FPGA都通过JTAG进行DEBUG,请问这几个JTAG到底有什么区别,都是基于JTAG标准,那能共用吗?要是引脚对应的话?

网友A:
不能共用的!
arm把jtag用的淋漓尽致!
jtag资料相对比较多些.
arm7,arm9,cortex m3的jtag也有不少区别的.

网友B:
:D  钱:中国的钱和法国的钱是否可通用!?

网友C:
带边界扫描链(可以直接控制芯片的引脚)的芯片价格都比较贵!

边界扫描寄存器的位数都很大,200bit位以上的很常见!

缺点就是扫描访问时间长!

cortex m3/m0不带边界扫描链
而且采用thumb核没有arm核
所以便宜很多!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不过我还是想知道它们的JTAG不同具体在那些地方

网友D(2012-04-11):
我也想知道

网友E(2012-10-09):
所有JTAG都支持EXTEST等功能。
ARM的JTAG,有另外的调试通道,具备调试功能。
DSP也可以作为调试接口。
对于FPGA,可以作为加载编程接口,也可以作为调试接口。

网友F:
还是各玩各的吧,仿真器都不一样,怎么接起来?

最不稳定的是DSP,时好时坏的,一片还弄不直溜,还敢串起来?

网友G:
不可同日而语

网友H(2013-10-13):
不一样的,MCU都不一样

网友E(2025-07-13):
产家自己的仿真器要调试烧写Flash上就不能接一起,第三方工具比如杭州哲发yaJFPb支持JTAG链上有多个器件。http://www.zhefar.com/services-ee.htm#JTAG_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