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2232单片机BSL编程接口

楼主(2010-12-13):
各位大侠,小弟正在做msp430f2232实验,想向该单片机下载程序,选择的是BSL下载方式,我采用的接口是VCC,RST,TCK,P1.1,P2.2,GND,现在的问题是下载时总是下载不了,不知道是否我的链接有错误,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网上有TI提供的bsl编程器的原理图
你对照一下

楼主:
谢谢,我设计的是usb转bsl,我来看一下

网友A:
这个是网上的

楼主:
这个也太复杂了,呵呵呵,我是将单片机TCK,RST,P1.1,P2.2直接连接到usb芯片上

楼主:
msp430f149这个款芯片的链接就可以使用,现在用在msp430f2232上就不行了

楼主:
经高人指点,终于找到问题所在,将TCK改成TEST引脚就可以了,希望我的解决办法给有同样问题的兄弟姐妹们一些提示,感谢楼上各位大侠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