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4b0x中BANKCONn 寄存器的设置

楼主(2010-12-13):
你们好,我想请教一下有关44b0x中关于 BANKCONn寄存器的一些设置。
Tacs         [14:13]         Address set-up before nGCSn 00 = 0 clock 01 = 1 clock 10 = 2 clocks 11 = 4 clocks         00
Tcos         [12:11]         Chip selection set-up nOE 00 = 0 clock 01 = 1 clock 10 = 2 clocks 11 = 4 clocks         00
Tacc         [10:8]         Access cycle 000 = 1 clock 010 = 3 clocks 100 = 6 clocks 110 = 10 clocks         001 = 2 clocks 011 = 4 clocks 101 = 8 clocks 111 = 14 clocks         111
Toch         [7:6]         Chip selection hold on nOE 00 = 0 clock 01 = 1 clock 10 = 2 clocks 11 = 4 clocks         000

请问 这里的 Tacs 什么意思呀? 这里应该怎么设置呢? 还有 Tacc。 Toch 这些都是什么意思?
另外,在总线宽度寄存器(BWSCON)中
WS4         [18]         This bit determines WAIT status for bank 4
                0 = WAIT disable 1 = WAIT enable
请问这里 WAIT 什么意思?

ps:我是从linux上层应用程序转过来的, 第一次接触这些东西,请大家多多指教,自己查资料查了好几天,才看懂别人驱动中#define        LCD_REG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08000000|(0<<1))) 这里是 nGCS4 片选。请大家多多指教,我也好少走弯路。谢谢。

网友:
Tacs, Tcos, Tacc 这几个是用来控制**体读写时间的参数,单位是clock cycle。请参考以下图片.

图片中显示的是S3C44B0X的读写时间参数。
Tacs 是输出地址和输出nGCS之间相隔的clock cycle 数目。
Tcos 是输出nGCS 和 nOE 之间的clock cycle 数目。
Tacc 是nGCS,nOE 保持低位的clock cycle 数目。
三个参数能够决定读写**系统的速度,其中最重要的是Tacc,慢的**系统需要长的时间去完成读写,因此Tacc的值要设大一点,快的系统Tacc就可以短一点。

网友:
要注意到的是,我们最大能设Tacc = 14 clock cycles (详细请参考data sheet) 。
那么,万一**系统太慢,慢到CPU等了14个CLK 都没能完成读写,该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的装置要30个clk 才能完成读写。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为特慢装置准备的WAIT信号,WAIT 信号是由外部计时器触发的,计时器会代替内核去
数那30个clk,当数完以后就会用WAIT信号通知内核读写已经完毕。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装置太慢,就要enable Wait。

网友:
一旦enable了WAIT 信号,就不用去管Tacc/Tacs/Tc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