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 电平切换输出频率不对?

楼主(2010-12-13):
使用Timer3作为输出,频率公式为
Fsq=Ftclk/(2*(65536-RCApn))
我的重载值是这样写的

RCAP3H=(65536-Ftclk/(Fsq*2))/256;
RCAP3L=(65536-Ftclk/(Fsq*2))%256;

这公式是按照DataSheet上来写的,有输出,但是频率不对啊
要求输出1k,但结果去只有500Hz,要求输出100Hz,却输出228Hz,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是siliconLab的单片机吧
频率出错可能有两个地方需要注意:
1,你使用定时器的时钟源要设对,时钟源可能是系统时钟的  分频,需要设置,有2分频,4分频,8分频,还有12分频;(不过感觉你不是分频设置不对)
2,时钟触发中断,是向上计数溢出还是向下计数溢出,看你的运行结果感觉你肯能是按向上溢出设计,可能配置的时候配置成了向下溢出触发中断。
呵呵,我感觉可能是这样吧,你再看看是不是这样。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SFRPAGE设备的不对。

网友A:
原来是040,如果是020就没有页的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