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跑几遍就提示堆栈益出

楼主(2010-12-13):
如题,怎么回事

网友A:
仿真器连接不稳定?

楼主:
防真器每次从新上电的时候,都不能跑

网友B:
这么悲剧,那你怎么办啊?

楼主:
必须把IDD TEST 断开,再重新插上才能用

网友B:
估计你没有正确安装驱动吧

网友B:
206中的4.1.9.3的内容

网友C:
DEMO程序到上面地址下载

网友D:
可能仿真器的问题,换仿真器试试

楼主:
好的,我试试,多谢大家

网友E:
自己做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