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串口出现奇怪现象,是不是串口收发器BUG,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0-12-13):
大家好,我用的是红牛开发板,CPU型号是STM32F103ZE,在进行串口实验时,STM32会将收到的数据原封不动的发送回来。在实验中,如果发送的数据不是0x00,收发正确,即串口发送什么东西,STM32都会正确接收,并回复给串口助手,串口助手也能正确显示出来。但如果我以hex格式连续发送多个00 00时,串口助手会收到STM32回复FF,然后才是我所发送给STM32的数据。更奇怪的是,当这个开发板通电后,即使程序不运行,我用串口助手以16进制的格式连续发送多个00,比如00 00 00,此时串口助手也会收到STM32F自动回复的FF。请问是什么原因?注意,串口助手一定要以hex格式连续发送两个以上的00 00,然后显示也必须以hex显示,就会重现,请高手帮忙分析,不甚至感激。如图1
图1实验的是全部发00时的结果
图2实验的是发送有连续00也有其它非00数据的结果,图2看出,先收到两个FF,然后才才回复串口助手发给STM32的数据

更奇怪的是,即使是跟串口无关的程序,串口完全被关闭状态,只要STM32F103上电,然后通过串口助手给它发连续hex的00 00 00 00,也会收到回复FF,所以请高手看看,是不是STM32F103ZE串口收发器有BUG呢?

网友A:
会不会是开发板 的硬件问题?

楼主:
我也怀疑有这个可能哦,但是不知道有哪位兄弟也有STM32F103ZET的红牛开发板,做个对比实验看看,我这只有一块开发板,所以没法做比较实验啊

网友B:
又一个怀疑芯片BUG的,:L

LZ为什么不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我只是怀疑哈,目前示波器还没买回来,所以只有需求大家的帮助哦,原因奇怪,正在摸索当中

网友C:
哈哈,楼主,又抓到你了,跑到这来问了

网友C:
还没有解决吗。   用逻辑分析仪抓下看看

楼主:
呵呵,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个体差异造成的,因为有的时候它又不出现这个现象,有的时候又不断的出现,所以我还是等一段时间,等我们自己的板子出来时再做对比测试看看

网友D:
看看你的通讯线  可能是通讯线有问题

网友E:
把你的UART这块的程序贴出来啊

友情提醒: 调试助手的波特率设置是不是一至的。

网友F:
以前用AVR的时候也碰到过类似现象,最后发现是串口连接线的问题,可以试试把RX和TX线分开一点

楼主:
11楼所言极是,如果用串2,同样的程序,结果就没有这个现象了,多半是线路的问题哦,所以要等新板子回来再做对比实验看看

网友E:
无厘头的解答,我用的是杜邦线,RX,和TX相邻,从来都没有问题的。

楼主(2011-02-27):
我公司自己的板子出来了,同样的电路和芯片,串口0通信正常,没有这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看来是红牛开发板的问题哈

网友G:
是不是你的开发板的232芯片问题,这些问题有多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