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或非门有一个或非门没有用到,其引脚如何处理?

楼主(2010-12-13):
(无正文)

网友A:
接地为宜。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为什么呢?我平时都是让他悬空着哦。。

网友C:
晶体管工艺的门电路,输入端悬空等于高电平,故可以悬空,但仍以接到Vcc为好。
CMOS工艺芯片,输入端悬空时电位不定,这可能会使芯片流过较大电流,故必须接地或接高电平。

网友D:
双极工艺的空余门输入最好接电源,这时的功耗较小,CMOS门接电源或地是等效的。常见门电路中74LS系列是双极工艺的,4000系列、74HC系列等是CMOS工艺的。

楼主:
谢各位老大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