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开关特性探讨

楼主:
模电没学好,三极管的开关特性怎么想也不明白,如下图三极管共E极反相器;我的理解:按开关特性来分析,应该是:当函数发生器出输出为低电平0V时,Vb=0(小于0.7V),发射结反偏,Vc>Vb,集电极反偏,Q1工作于截止区,相当于C与E之间断开,C端输出为高电平;当函数发生器输出为高电平时(2V),Vb=2V>Ve,发射极正偏,Vc=5V,Vb=2V,Vc>Vb,集电极反偏,Q1工作于放大状态,C端输出为Vce电压。

请哪位大侠点拨一下,哪里分析出问题了。

网友A(2010-12-13):
三极管开关特性解说:
开关接通时,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内阻很小,三极管基极是控制极,基极电流很大,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
开关截住时,三极管工作在截至状态,、、、、、、、、、内阻很大,基极电流为0,故处于截至状态

楼主:
但是三极管的饱和条件是两结都要正偏啊?

网友B:
回复3楼:
三极管饱和,确实是两结正偏。楼主把这两个结给理解错了。
be,cb,这才是两个结。
你看看饱和条件时Vbe,Vcb是不是大于零的?

网友C:
晶体管的导通态分两种:线性导通和饱和导通,二者的区别在于基极电流,建议楼主去看看《电子技术基础中》晶体管基本工作原理中的微变等效电路,可以加深理解。

楼主:
你看看饱和条件时Vbe,Vcb是不是大于零的?

4楼的朋友:放大的条件不是Vc>Vb>Ve(NPN)?同样也满足Vbe>0,Vcb>0啊?

楼主:
还没人来!

网友D(2011-04-10):
这个要看三极管的参数,参数中有个VCE饱和电压,用VCC减这个饱和电压,然后再除R1得IC,首先要保证IC<ICM(集电极允许通过电流),然后用IC除三极管电流放大系数,可得基极电流IB,但要是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就需使基极的信号电流的大小大于上边所算出的IB的值,不要打太多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三极管就是工作在饱和状态,
当三极管基极输入信号为零时,三极管就截止了!
这就是他的开关工作原理,
要是想了解的具体点就得看下模电和数电了!

网友E:
新人来了

网友F:
虽然已结贴,可是我看好像是开关导通时分析有误,当函数发生器输出2V时,VB>VE,发射极正偏,导通,则基极被嵌位,VB=0.6~0.7V,集电极被拉低,VC=0.1V左右,VC<VB,集电极正偏。及三极管饱和导通。

网友G:
楼上终于说到重点了
初学时我也有过LZ的这种疑惑,
关键注意Vc指的具体位置,三极管饱和导通后,Vc可不是5V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