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FO与SDRAM问题

楼主(2010-12-13):
今天碰到两个怪事,一个是XILINX FIFO IP,先是写512个数据,然后读出,发现前面数据从第9个时钟才出来。二是美光的SDRAM全页突发写,按手册第一个数据与WE同时进去,但是我写后读,发现实际第一个数据是WE之后的那个数据

网友A:
如果你的fifo是异步的,因为fifo会有一些亚稳态的处理,写进数据过几个时钟再出来是正常的。
美光的sdram读写不对,一般有可能是你的时序没有设计对,仔细检查你的读时序,又没有可能cas等设计出现问题?

楼主:
美光的sdram读写不对,一般有可能是你的时序没有设计对,仔细检查你的读时序,又没有可能cas等设计出现问题?--------我用逻辑分析仪看过,我用125M跑133的SDRAM,参数符合手册,表现就是WE对应的数据没写入,读出时我也是用逻辑分析仪监控,第一个数据是WE之后那个数据。FIFO真是奇怪,我以前也用过另一个XC3S,不过没在意读输出问题。这次试验我还特意试过复位FIFO,从IP的RDCOUNT看,复位有效时位0,但是我祎去除复位,马上变为2,此时读写使能都是无效的,但是写时钟一直接125M时钟。按理没有任何数据写入,表现却是有两个数据写入了

楼主:
而我前面写入的数据,在第8个时钟才出现,感觉好像FIFO在我写之前已经装入8个数据了,而复位后自动由两个数据更不好理解

楼主:
问题如果很普通我也不会发出来

网友B:
能告知下FIFO IP的版本么? 我可以帮你问问同事

网友A:
sdram写时序,看看写的时候udm、ldm等是否有效?另外你还要满足很多时序要求,譬如active到读写命令之间的时间要求,还有就是你的物理接口时序,从fpga出来的数据和写信号等是否满足sdram要求?125M的频率不是很低,我只设计过100Mhz的sdram全页操作,问题不大。
     fifo的问题,xilinx的工具和器件用量这么大,原厂出的问题应该比较小。fifo的很多设计可能与我们最初的设想不一样。我主要用altera的fifio,也发现一些问题,譬如将满标记,我用signaltap抓过,quartus不同版本的设计很是不一样,我采用了一些变通的办法,fifo如果是同步的,问题不大,读写数据包括fifo里面的数量都是正确的,如果是异步fifo,我只用空和半满标记,提高设计裕量。

楼主:
能告知下FIFO IP的版本么? 我可以帮你问问同事-------4.3,我找时间继续试验下,计划添加用手动单次读的方式看输出,包括复位后为何RDCOUNT=2,我计划写时钟先去掉(实际我认为写EN无效时能禁止时钟的,没法,只好分步查).本来上面问题我设计可以绕过去,比如原来突发512,我只用500个数据,然后相应FIFO也偏移若干区取数据也是可以的,不过还是想搞懂.上面问题有结果我会贴出来

楼主:
所有时序要求我核对过,比如TRCD=20,我用三个时钟24ns,用空继续查.家里没有逻辑分析仪,只好在单试验

楼主:
重新编一个DCM,观察,现在第一个数据是对应WE出的了,奇怪DCM改之前上次反复看了好几次都是滞后一个数.而且我还把DCM频率将为100M也不对,重生成DCM加到工程,删了旧的DCM,现在SDRAM不错位了.125M.FIFO问题实验还是没进展

楼主:
现在实验结论是FIFO写入有3级流水线,读出有8级流水线,特性先进先出是没问题的,问题是如果复位FIFO,对于与SDRAM全页突发配套的FIFO,我本来意思突发写512到FIFO,然后另一个时钟域的模块
读出512个数据,实际上,开始有12个数据是以前读出流水线的没用数据,这样,我只读出500个SDRAM当前页的数据,还有12个在后面没读出,只有下次写512后读才将这12个数据输出(不过第二页也是12个数据留在后面了).这是我的实验分析.如果只在乎数据连贯性没有问题,如果在乎SDRAM与FIFO对应地址,就要考虑这个流水线问题.FIFO的IP说明书好像没提到这个流水线,是否真像我分析的这样不确定.此贴20分将送给提供更多相关参考信息的网友(倾向一次送出),如果两个人有价值,我新开一贴送分---------春节前没回复就结贴

网友A:
1、fifo的复位与时钟关系。我感觉首先dcm有稳定的时钟输出,然后再复位fifo
2、fifo的读写时钟应该一直持续,如果写EN无效时能禁止时钟,会出现一些其他问题,altera的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另外,sdram的调试,可先降低时钟频率,免除物理接口时序问题

楼主:
100M我也试过表现一样

楼主:
下面是手动逐次访问FIFO监控WRCOUNT  RDCOUNT的变化数据.FIFO内容此次忘了显示下次再贴.

wrcount        rdcount
0        0        上电
0        0        第1个WR
1        0        第2个WR
2        0        第3个WR
3        0        第4个WR
4        0        第5个WR
5        1        第6个WR
6        2        第7个WR
                按上面规律
…        …        …
n-1        n-5        第n个WR
n-1        n-4        第n+1个WR

k-1        k-5        第k个WR
                下面开始读
k        k-4        第1个RD
k        k-4        第2个RD
k        k-4        第3个RD
k        k-4        第4个RD
k        k-4        第5个RD
k-1        k-5        第6个RD
k-2        k-6        第7个RD
                下面再次写
k-3        k-7        第1个WR
k-3        k-7        第2个WR
k-3        k-7        第3个WR
k-3        k-7        第4个WR
k-3        k-7        第5个WR
k-2        k-6        第6个WR
k-1        k-5        第7个WR

网友A:
1、你一直没有说明你的fifo是同步的还是异步的?
2、这种情况也不能说明fifo是错误的,刚开始写完k个数据,即k-1        k-5        第k个WR
    ,等一会再去读,我想 rdcount 会变为K个。
根据fifo的表现,应该是异步的,异步之间有latency是非常正常的

楼主:
异步,读写之间间隔非常大.125M时钟写,延时多,低速时写,我后来用写通模式,只要数据至少有3个,读写之间数据是连贯的,但是当内部少于三个数据,在下次写后,读操作正常数据有延时,前面两个是上次的数据,比如数据1 2 3 4 5 6 7 8,读出1 2 3 4 5 6 7后写9 0  a b,再读出现数据是8 8 9 0 a b

网友A:
fifo的读这一端把空信号标记引出,fifo的读信号应该是你自己设计的读信号和(空信号标记的非信号)相与,其他地方用到的fifo真正读信号也应该是你自己设计的读信号和(空信号标记的非信号)相与,这样就不会出问题。读写之间有多少延迟不要考虑,这个是不固定的,同理在写端,应该把满标记引出

楼主:
我本来意思是写512 读512,所以不用考虑空满,但是现在数据有错位.不过我想到解决办法是预先写20个无用的数据,这样FIFO总不空,然后解决第一个有效数据位置的问题.只要FIFO不空(多留一些数据),读的都是对的.空的话(可能还剩3个数据)虽然本次对,但是下次读会碰到开始若干假数据

网友A:
这种设计太复杂,建议另一种方法。
采用两片fifo,每片fifo 512的大小,乒乓操作。写的时候判断fifo时候空,空的时候连续写512个,然后准备下一片操作。读也是同理,fifo满表示有512个数据,连续读512个,切换到下一片准备操作。
另外,sdram调通了吗?

楼主:
SDRAM没有问题,数据部错位了,换了个DCM重新综合,不过原来为何会错位还不清楚.从逻辑分析一上看,数据相对时钟的相位提前半个周期

网友A:
我猜想你的sdram的时钟是经过dcm输出。
xilinx的spartan和altera的cyclone不一样,cyclone有一个专门的锁相环输出引脚,可以消除内部走线的影响。xilinx的dcm本身输出可能已经锁定,但它输出到普通引脚,然后再由普通引脚送到你的sdram(我是这样猜想),dcm输出到普通引脚的走线随着编译而不同,有可能影响你的sdram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