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别人给的热释电红外感应电路(Biss0001)..有个不解之处..

楼主(2010-12-13):
就是biss0001芯片第八脚  Vrf..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接..我只知道这个基准电压一般直接接电源的,有谁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接吗? 留个言吧..谢谢

最新问题请教:做这个红外感应...供电部分和控制电路做在同一个板子这样干扰大不大? 还是分开做成2块板子??

楼主:
居然没人...:'(

网友A:
这图显然有问题, Vref这么接的话,还要R7,R8,C7干啥?

楼主:
这图显然有问题, Vref这么接的话,还要R7,R8,C7干啥?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呢? 应该怎么接

网友B:
可以这么接,把PIR的供电接在一起了。
哈,居然用的森霸的探头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这么接? 那这个C7电容是什么作用? 滤波?  还有PIR供电是什么? 大哥,解释下吧

网友C:
可能为D203S-D为监测电路?C51单片机复位电路类似

网友D:
R7/R8/C7是别的电路的,与VRF无关.

网友B:
注意下,D203的D是探头的供电引脚。这样就好理解R7/R8/C7了。

楼主:
注意下,D203的D是探头的供电引脚。这样就好理解R7/R8/C7了。
引用 网友B:

3Q懂了..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