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成运放..看不懂,大哥们进来帮我分析下这个图好吗

楼主(2010-12-13):
看书,初学者!

什么微分积分..看的头有点大,在这里请教了,

上面这个图.. 放大几倍?(因为有电容我就不知道这么算) 谁能给出个详细求解过程吗?也感谢指点下的大哥,

  第二个问题..我看书上很多负

反馈都加这个电容(C21)这个到底用处在哪来呢? 请大哥们,提拔下小弟,谢谢...

网友A:
这个要根据信号的频率来算放大倍数的

网友A:
电容用的阻抗是1/WC

楼主:
楼上2位,能再详细谈谈吗。我理解不了啊:handshake

网友B:
根据虚短虚断还有电容的电流电压关系列方程就可以了

R21应该是为了防止低频信号增益过大而加的,但是觉得好像有点太大

你说很多负反馈电路加了C21电容?那个电容还是像你发的这个图上的C21那么大吗?这个电容的积分用的啊。。。如果你看到的电容只是几个pf几十pf,那可能是消自激的

网友A:
楼上是一位不是两位
to  5L:  C21大一点可以构成低通滤波器,小一点可以改变高频增益带宽

网友C:
R18 接地 保证输入悬空时,输入的电平=0, 输出的电压也为0.
C20 隔直电容, 保证整个电路对直流信号电平的增益 = 1.
电路的交流放大倍数 = 1 + ( (C21)||( R21) )/ (R20+C20))

网友D:
c20和c21差别那么大,作用不同啊,c20是旁路的,交流接地,c21是抑制高频的,这1m电阻太大了吧。不会是实际电路吧?如果要问放大倍数就是1 (z21//1m)/(z20 18k)

楼主:
c20和c21差别那么大,作用不同啊,c20是旁路的,交流接地,c21是抑制高频的,这1m电阻太大了吧。不会是实际电路吧?如果要问放大倍数就是1 (z21//1m)/(z20 18k) ...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热释电红外感应电路中的..写着是1M..

网友B:
带通?不是吧。。。

网友E:
本电路的C21是积分作用,也就是低通滤波器,对于低频信号来说,由于R21是1M电阻,所以起主要作用的还是电容的容抗。对于C20是隔直作用,使直流信号的增益为1.

网友F:
就是普通的减法运算电路,C21是相位补偿作用。

网友G:
R20,C20有一个极点,R21,C21有一个极点,R21,C20有一个零点。
明显组成一带通滤波,带宽应该是6KHz左右

网友F:
回复 网友F:
晕,看错了,C20看成个电源了。

网友H:
电容C20用于隔离直流,直流信号不放大,仅仅放大交流信号。
电路的交流放大倍数 = 1 + ( (1/wC21)||( R21) )/ ((R20+(1/wC20))有点类似带通,但是由于运放自身带宽的限制,频率太高必然导致较大的失真。

网友I:
此电路应该为一带低通滤波器的电压串联负反馈。C20,和C21组成了一个高频通道,让高频信号直接拉地。
R21构成了负反馈通道,反馈电压为R20对地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