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V信号如何转为0~3V信号?

楼主(2010-12-13):
+3V还是+3V,-3V转为0。
谢谢!!!

网友A:
如果要线性的话,可以用钳位放大器。
如果不需要线性则直接钳位。

网友B:
用比较器或3V逻辑的门电路最简单,门电路不能直接输入,需要串一只二极管并加下拉电阻。

网友C:
LZ肯定是要求同比压缩的嘛。

网友D:
这个很好做用运放的加法电路将+/-3变为 0-6V然后再用比例电路  /2 就可以 0-3V了,这么做的好处是全部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