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解码为什么会成这样`

楼主(2010-12-13):
我用单片机来进行红外解码,单片机接受到的16位客户码的前八位和后八位确实相反。,而数据码的前八位和后八位也确实相反,为什么我把数据码与我所按键的按键码不相等啊,按键码是遥控器厂提供的

网友A:
那是不是你的用户码刚好是0xff00了?象HT6121/6122那样的编码,默认就是0xff00,而数据,则根据实际的连接来看。。。

网友B:
提的问题有点抽象,不知怎么回答你才好!
你可以看看红外遥控器的传输协议,然后用示波器在红外接受头后端测量,利用波形来分析接受到的数据。再考查软件如何去解析较好。明白协议才好编码。

网友C:
解码时要注意红外数据是低位在前还是低位在后

网友D:
最好能载幅图来看看,不然只能瞎想或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