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dsp与单片机编程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0-12-13):
(无正文)

楼主:
我可不可以把它理解为功能强大的单片机?

网友A:
下载方式和MCU类似,但具体的编程时序不同,多数DSP也具有JTAG接口。

楼主:
那是不是arm,dsp都可以用通用的JTAG下载程序?

网友B: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是一种调试和下载标准接口,只要配备了此类接口即可用此调试或下载代码(不特别区分ARM或DSP)。

网友C:
从来没得看过JTAG的规范

网友D:
就是计算能力强大的单片机。
一般硬件上具备:浮点数乘除法、多级流水线、循环卷积。

其他方面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