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413驱动液晶有重影!!!

楼主(2010-12-14):
初用413,竟然遇到这样的问题,硬件软件全检查了,还是没找到原因,头疼啊!
跪求协助啊!!!!!!!!!!^-^
413配置的是4MUX模式,外接32.768K晶振,LCD驱动直接用ACLK,外部R03接地,1/3偏置电阻680K,因为PCB布板问题, 段口随意连接(4COM,10个段口,5位数字LCD)!

以下程序在LCD上显示:12345

#include  <msp430x41x.h>
char digit[10] = {
0xE7,  /* "0" */
0X06,  /* "1" */
0X6D,  /* "2" */
0X4F,  /* "3" */
0X8E,  /* "4" */
0XCB,  /* "5" */
0XEB,  /* "6" */
0X46,  /* "7" */
0XEF,  /* "8" */
0XCF   /* "9" */
};
char LCD[10];
void LCD_W()
{
  LCDM3 = LCD[4];

  LCDM5 |= LCD[3]>>4;
  LCDM4 |= LCD[3]<<4;

  LCDM8 |= LCD[2]>>4;
  LCDM6 |= LCD[2]<<4;

  LCDM11 |= LCD[1]>>4;
  LCDM9 |= LCD[1]<<4;

  LCDM12 |= LCD[0]>>4;
  LCDM11 |= LCD[0]<<4;
}
void main(void)
{
     int tmpv;
     WDTCTL = WDTHOLD + WDTPW;     //关闭看门狗

     BTCTL  = BTSSEL;                       // set LCD 时钟
     P2SEL  |= 0x38;
     P3SEL  |= 0x49;
     P4SEL  |= 0x16;
     P5SEL  |= 0xFC;                         // 置为外围模块
     LCDCTL = LCDON+LCD4MUX+LCDSG0_3;          // 4Mux 模式

     for (tmpv = 0;tmpv<13;tmpv++)
     {
        LCDMEM[tmpv] = 0x00;               //clear LCD
      }
    while(1)
    {
      for (tmpv = 0;tmpv<5;tmpv++)
          {
             LCD[tmpv] = digit[tmpv+1];               //clear LCD
           }
      LCD_W();
     }
}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啊!!!!!!!急啊^^^^^^^^^^^

网友A:
啥样的重影啊?11 22 33 44 55???

网友B:
我好像看到里面有好多关于430的贴子,楼主可以找找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重影就是除了12345外,其他段也亮,不过颜色比较淡啊!
看了很多参考了,都没找到问题啊!
:'(

网友C:
这个是你的玻璃电压 和驱动电压不配

网友D:
你的液晶的电容太大,而430单片机的偏压电阻提供的能量不够。每个偏压电阻上并个104电容,能适当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减小偏压电阻也能够降低这个问题。

楼主(2011-01-18):
问题已解决!

网友E:
楼主说说是什么问题了,很感兴趣

网友F:
楼主如何解决的?分享下吧

网友G: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亮的程度不一样,请问楼主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