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留意过两种放大电路的区别?

楼主(2010-12-14):
用运放(LM358)和CMOS(CD4069)作信号放大器,它们有什么区别?
哪种会省电些吧?
另外,想问一下4069能否在3V下工作?我在网也不怎么查得到它的数据手册,望知情人士点拨一下

网友A:
CD4069与LM358是两种不同的芯片。LM358属于运算放大器,一般用于线性放大。CD4069是逻辑门电路,一般用于数字电路。
LM358在速度要求不高时可以用作比较器,CD4069加反馈后也可以用于小信号放大,但这些都不是常规用法。
从耗电来说,CD4069耗电量小。

楼主:
做在遥控器里的信号放大用LM358后有好几个MA,听说用CMOS都在1MA以下的,所以,想考虑用它作放大器用
还有,它能工作在3V左右的电源吗?

网友B:
CD4069的放大一般是放大很小的信号的,记得以前看过有用4069搭的收音机。 3V电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4069的开环增益远小于一般的运放,想得到较高的放大倍数时,需要3门级联才可以,并且只可以实现反相放大器

楼主:
谁能帮助发个电路图来看看吗?

网友D:
就是在输入和输出端接一个巨大的电阻

网友E:
选用SGM358运放吧,每通道耗电60uA,也就是120uA的耗电,并且是轨到轨的运放,更便于设计:

楼主:
我找找看好不好买,价格不知道比普通的LM358贵多少

楼主:
现在网上有许多卖超再生接收头的,有一种是低电压低电流的,有没有谁知道它的电路图啊?

网友E:
留个邮箱,我发给你超再生的电路图。
SGM358是类似于LMV358的轨到轨低功耗运放,价格比LMV358便宜,比正品的LM358相差不多。
更低功耗的运放价格圣邦也都有,比如SGM804x,每通道功耗1uA以下,SGM852x,每通道功耗4.7uA,SGM853x,每通道功耗18uA,SGM854x,每通道功耗42uA。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wy023@163.com,能标上433M的电容参数就更完美了.

网友F:
用这个放大433M的信号吗?!

楼主:
当然不是啊,接收用超再生电路,后面对信号放大整形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