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 while循环的怪问题

楼主(2010-12-14):
我在利用STM8,首先利用了触摸按键
然后我想用TIM2中断,做一个延时,
启动TIM2中断正常,中断程序可以正常的将全局变量“delay_100ms”递减。
当我准备利用循环时发现循环不良
     while(delay_100ms>1){}//就不行
     while(delay_100ms>1){}//就不行
     while(1)////就不行
  {
   if(delay_100ms==0)
    break;
  }

     while(delay_100ms>1)//就可以
  {
   if(delay_100ms==0)
    break;
  }
这是什么问题?编译器的?还是我哪里写错了?
要是都这样,C就没法写了。

网友A:
如果delay_100ms是一个标志位,建议用_Bool那定义这个变量的类型

然后你再试试

while(1)
  {
      if(delay_100ms==0)
      break;
  }

   while(delay_100ms)
  {
         if(delay_100ms==0)
         break;
  }

网友A:
while(delay_100ms)
  {
         if(delay_100ms==0)
         break;
  }
这句还是不要了

网友B:
这种问题,不想多费唇舌。

一句话:
楼主知道C语言有关键字volatile不?

网友A:
中断程序可以正常的将全局变量“delay_100ms”递减

有没有就delay_100ms初始化一个值。因为不给值,初始化为0

网友B:
while(delay_100ms>1){}/

的意思是,如果delay_100ms大于1,则死循环等待。
另外,还有一条引申的意义:只要函数没有对delay_100ms写入新的值,那么函数将认为delay_100ms的值永远不会变化,因为delay_100ms没有定义成volatile。

楼主(2011-01-19):
感谢这么多人给我的建议,就是volatile的问题,改变了定义就解决了。
我记得以前我用KEIL51,似乎就没这个问题。用ARM的时候倒是注意了。没想到M8还是要注意这个问题。
这回记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