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478的JTAG

楼主(2010-12-14):
新做的板子JLINK和HJTAG都连接不上,JTAG上拉的下拉的我差不多都是过了?!

DBGEN也上拉了,ISP也是上拉了!

各位提提意见?谢谢

网友A:
查查2478的复位  晶振

楼主:
复位应该没问题,晶振是看xout吗?还是?2478还有片内的集成晶振源

楼主:
已经解决,将主芯片用热风枪吹下,旋转90度将其重新焊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