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AP 应用程序里有UCOS,就数据中止了?

楼主(2010-12-14):
做了个IAP。程序进入后就跳转,应用程序不用UCOS,一切正常,用了以后就数据中止,碰到OSTIMDLY 就死了。。。。
还有请问周工的 串口 IAP 例程里 程序传送完成是判断发送的是不是256字节的整数倍,如果那个程序正好是 256 的整数倍,那怎么办?

楼主:
有没技术支持呀,过来指导下呀,几天都为这个没整出来,郁闷。。。

网友A:
我赶上直播了,那我一定要帮你喊几嗓子。好让我这个菜鸟也学习学习。

网友B:
斑竹可否出个IAR 6.1使用指南啊!?

以前都是利用开发板自带历程改程序,现在想自己编写程序,发现自己建的工程,原文件头文件都是用开发板的,就是死活编译不了,望斑竹指导啊!

网友C:
做了个IAP。程序进入后就跳转,应用程序不用UCOS,一切正常,用了以后就数据中止,碰到OSTIMDLY 就死了。。。。
还有请问周工的 串口 IAP 例程里 程序传送完成是判断发送的是不是256字节的整数倍,如果那个程序正好 ...
引用 楼主:

IAP时中断一定要关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应用程序写到非 0 地址的时候,它的中断向量也在非 0 地址,而发生中断时,CPU 默认指向 地址 0,所以就出错。现在我的解决方法:IAP 升级完程序后,把程序的 64 字节中断向量复制到RAM(0X40000000),然后重映射到 RAM 区。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ZLG 开发板上的 IAP 例子。串口发送程序二进制码。每次256字节,非256字节表明发送完成,但如果程序二进制码大小正好是256的整数倍,那怎么办??/请客服讲解下呀。》?/

网友D:
原来如此

网友E:
嗯,挺清楚的。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