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充放电电容一般是指什么材质的?

楼主(2010-12-14):
如题。
如果哪位大牛知道,麻烦告知一下本菜鸟。
感谢!!!

楼主:
想请教一下,什么类型的电容具有快速充放电功能。

是否铝电解电容就具备这能性能呢?

网友A:
每个电容的充放电速度肯定是用范围,如果电流很大,可以用多个电容并联来解决, 见过国外网友自制的电磁**,也是一般的电解电容,并联了上百个。 放电的时候火光四溅的。
快速充放电肯定会有发热之类的问题,需要注意这一点

楼主:
并不是很明白。
我的理解是否具有快速充放电性能的电容是指某种材质的吧。
也可能不对,欢迎大家指点。

网友B:
ESR要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