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用微型电流互感器测量电流的频率和角度?

楼主(2010-12-14):
(无正文)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二次与一次仅电流大小不同,频率不会变化,角度只能有很小的变化(互感器精度包括角差这个参数的)。所以,不用互感器怎么测,用了互感器还是怎么测。

楼主:
那互感器的输出端到单片机的A/D之后,单片机怎么测频率和角度,是不是用某种算法?

网友B(2011-06-07):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电流不一定是正弦,只能FFT测频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