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有用MRF24J40做ZIGBEE的吗?

楼主(2010-12-14):
准备用MRF24J40做ZIGBEE系统,MCU部分采用其他厂家的,问题在
1、底层协议要自己编写,感觉没有头绪;
2、MRF24J40通信距离大概是多少呢,之前的其他厂家距离都不是很远<100米。

网友A:
ZIGBEE的支持可以直接向MCHP寻求,MCHP对ZIGBEE和WIFI部分的支持力度很大,甚至可以派AE工程师直接和你一对一

直接用模块比较好。

网友:
自己写协议?!没必要吧,有现成的模块,直接用MCU控制,而且模块都是认证过的,不需要再做认证,省掉很多事的。
MRF24J40MA/MB
Certified RF Transceiver Modules
 2.4 GHz IEEE 802.15.4™ Compatible
 Supports Microchip Wireless stacks:
 ZigBee® , MiWi™ and MiWi P2P
 Module features:
 Microchip’s MRF24J40 2.4 GHz transceiver
 Integrated PCB antenna
 Matching circuit components
 FCC (U.S.A.), IC (Canada),
ETSI (Europe), C-Tick (Australia) certified
 Surface-mountable PCB
 Transmit Power Receiver Sensitivity
MA = +0 dBm MA = -96 dBm
MB = +20 dBm MB = -102 dBm

网友B:
自己写全部的协议是不现实的,厂家会给出相关技术支持,通讯距离跟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天线增益、数据传输带宽、同频电磁干扰度等均相关,通常在100米之内。

网友A:
模块已经把大多数事情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