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为什么FPGA不工作?(附图)

楼主(2010-12-14):
各位大侠:  我用EP3C10144做了一块板子  FLASh用的EPS16   焊好后可以烧录程序,但是,FPGA确不工作,所有管脚都是低电平,我编了功能图把几个管脚置高电平也不起作用,我把图发上来,请哪位高人指点指点啊!
另外电源我已经检查了。

网友A:
看看配置芯片相关管脚的电平
尤其是nCONFIG这个信号

网友B:
首先,你的jtag是否可以检测到芯片的存在,如果可以检测到芯片且sof 文件可以下载进去,就可能是你的程序问题。
如果jtag下载不进去,可能的原因:1.jtag 电路有问题。2.内核电压,pll 电压有问题。3.nconfig一直为低,会导致你的FPGA一直处于配置状态。4.检查msel1,2,3是否你想设置的值。5.有管脚虚焊(重点查配置部分)。6.PCB 与原理图是否对应。
这些可能是最基本的检查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