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跟随器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14):
人品不好

楼主:
请各位看看上面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不知道是电路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B:
这个貌似不是电压跟随吧,R10电阻上就有压差,还有,看看这个芯片的额定电压是多大的,不要一开始就上很高的电压,4脚最好能够接个负电压,接地也不是不可以,可能会影响芯片负荷,还有就是把R10从1脚2脚上移走试下

网友C:
做个跟随器就选用AD8552?也忒费银子啦吧

网友D:
肯定是你的PCB没画对

网友E:
你怎么知道是片子烧了?也许只是工作不正常而已

网友F(2012-01-29):
测一下输入电流

网友G:
对,楼主先解释一下啥叫烧了,还有这个运放说了单位增益稳定,可以做跟随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