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来设计个电路哈!

楼主(2010-12-14):
我想设计一个湿度检测电路接单片机,功能是用一个简单的湿敏电阻检测到遇到水(或者湿度极大时)给单片机一个高电平(或低电平),单片机检测到后作出接触到水的判断。也就是说不需要检测湿度具体多少,而只需要判断超出某个较大的湿度值和未超出的两种状态就行!
电路尽量简单!大家动动手给小弟指教一下吧!有图图更好啦!

网友A:
模拟不过关啊。。   最简单的是弄个迟滞比较器电路。
类似应用 应该是 尿床 报警器之类的。
给你个电路看看。
http://www.dzsc.com/dzbbs/pic_show.asp?id=11554

楼主:
正是正是
我看看……
2# vbcity

楼主:
有木有简单点的呢?
这个功能太多……

网友B:
湿度很大和遇到水可是两回事哦!遇到水的问题容易解决,湿度好像得花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际上就是个遇水的问题。
没说清楚!
好像自己用金属可以做
但考虑到可靠性和耐用性
怎么设计就没思路了

网友C:
这个用电极就可以了,一般的水用不锈钢或碳棒做电极即可,后接比较器,然后送MCU。

楼主:
chunyang大师可否推荐一款比较器?或者干脆教小弟用三极管搭一个能实现功能的电路的吧?:$
7# chunyang

网友C:
任何型号的比较器都可以,如LM393等等。

楼主:
又学到东西啦
谢谢各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