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笙泉 MCU 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0-12-14):
请大家指点!

我购买了2片 笙泉 MPC89E54AF ,焊在了我的学习板上。现在!编译产成的HEX文件怎么才能下载进去?

我是新人;望大家指点!万分感谢!天天都是感恩节。

网友A:
可以用ISP:IN SYSTEM PROGRAMMING,基于系统编程,也就是“在线升级程序”。

网友B:
可以通过DFU 在线下载,附件是DFU的AP软件和使用说明.

网友B:
抱歉!看成了MPC84E54AF

可以用笙泉的ISP在线下载工具下载(三线模式).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可是我还是没有解决;望高人们一一指点。

楼主:
我想问问;笙泉MCU;能不能像STC那样;直接使用STC单片机ISP下载编程软件;下载程序?

网友C:
新版的MCU应有烧录了ISP_CODE的,可用笙泉ISP软件(与STC肯定不一样)下载,硬件串口部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