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触点耐压这么高的继电器?

楼主(2010-12-14):
想用一个开关来控制400VDC的通断,电流不大,才1A,但是找了半天也找不到触点耐压这么高的?大家可否帮帮忙介绍介绍,谢谢

网友A:
继电器的电压参数主要是考虑触点的电流分断、灭弧能力。电压低的也可以用在电压较高处,但会加速触点的烧蚀损坏。交流电流有过零自灭弧性能,直流电l流无此性能。

400V 直流的话。。。 还真没这么用过。

网友B:
光电继电器

网友C:
找找有没有固体的....

网友D:
考虑用MOS管。

楼主:
这个注意不错,呵呵!貌似暂时只能这样了

5# maychang

网友E:
400V还叫高??去电子市场走一圈,多得数都数不清,10000V以上才不好找

网友F:
直流耐压高的确实很少,通常用电子开关来做。
记得干簧管继电器,有耐压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