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ET和运放构成的恒流源

楼主(2010-12-14):
运放 可以这样驱动JFET吗

网友A:
JFET市场上很难买的。 如果有的话,用运放肯定能推动的。 建议直接用个Mosfet来取代JFET和图上的BJT。

网友B:
re LZ:

可以驱动。由于R1和R2,JFET的S端被抬高。只要Vgs < 0 且有足够余地的话,就没有问题。

网友C:
可以 这应该是电子学 拿本书的 例子吧

网友D:
运放用一支三极管扩流就够了,JFET很难买,价格也贵,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