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为什么我的FPGA不工作?

楼主(2010-12-14):
各位大侠:  我用EP3C10144做了一块板子  FLASh用的EPS16   焊好后可以烧录程序,但是,FPGA确不工作,所有管脚都是低电平,我编了功能图把几个管脚置高电平也不起作用,我把图发上来,请哪位高人指点指点啊!
另外电源我已经检查了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管脚,是不是接触不良,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弄弄管脚就好了

楼主:
请教一下 charrijon DATA0线上是不是必需串一个25欧姆电阻?

网友B:
没用过fpga.

我认为可以不用 串一个25欧姆电阻.

仔细检查硬件和电源.
用jtag开发工具能否连接上芯片并识别?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B:
EP3C10144价格是多少?

FLASh EPS16   用啥烧写工具?

网友C:
用SOF文件测一把。确定FPGA是否完好。再找EPCS器件是否焊接好。

楼主:
EP3c10价格100多块吧,烧写工具是usb blaster
EPCS器件已经成功写入程序了,并且可以进行verify,应该是没问题。
请问sxhhhjicbb  sof从哪个口装载? 是 JTAG口 还是 AS口?

网友D:
JTAG口试试

网友E:
类似单片机,先查硬件吧,电源电压是否满足要求,复位管脚是否复位正常,晶振是否起振,晶振的话,如果没错的话,你应该是有源的,看看那个晶振的输出管脚电压是否为晶振电源脚电压的一半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