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版

楼主(2010-12-14):
FMC连接器在哪儿能买到?

FMC连接器的性能要优于普通的双排插针很多么?

我们准备自己作一套virtex-5的系统,想用FMC来扩展高速相机接口,但是发现FMC连接器到处找都找不到

是不是只有联系xilinx或其代理才有卖?多谢啦

网友A:
FMC优于普通双排针太多了,普通双排针能到5G么?
FMC是一个业界标准,不是Xilinx单独制定的
中国么,一般的器件都很难买,别说比较新的了
你可以考虑Mictor,稍微好买些

楼主:
哈哈,我略略看了下FMC的性能参数,感觉整的比较玄乎,看那长的样,很难想象那些参数的真实模样

楼主:
这个MICTOR 的先看看哪儿能买到

多谢啦

网友B:
建议你去电子商城去转一下,应该会有的.我曾经去我们那里的电子广场里问过这个东东,说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