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贴片电阻的三个小疑问

楼主(2010-12-14):
小弟第一次使用贴片电阻,画板子的时候出现了点问题:
1、普通的贴片电阻、电容(往常使用的是0805封装)我想用1005封装来使焊盘间间距变大以便从中间走线,这样可行吗?
2、从焊盘间走线,使用20mil线,线距焊盘间距15mil,这样会发生串扰或击穿吗?我是用在功放上的,6V放到到300V。
3、过孔能打在贴片电阻的焊盘上吗?
还望各位多多指导。

网友A:
1. 可以的,其实0805的焊盘稍拉开点就能走线了,俺常这么布单面板的.
2. 一般板厂能容忍6mil的间隙.(线间是高压另当别论,因遵循线间耐压安全距离的规定)

网友B:
一般小于24v间隙控制在8mil就一点问题都没有,要是做电压采样有300V那么高的话最好留20mil以上,如果是安全地的话最少80mil吧

网友C:
耐压300V的话,间距不够,不可在中间走线。

网友D:
过孔不能打在贴片电阻的焊盘,容易造成虚焊,特别是用机器焊的时候.

网友E:
小的过孔打在焊盘上面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F:
我觉得过孔打在焊盘边缘应该没太大的事,同意楼上

网友E:
小过孔是没有多大问题,大点的过孔就不要了

网友G:
300V耐压 不能用贴片电阻,1206都不行。

网友H:
电压太高  不可以一中间走线

网友I:
:)添砖加瓦;P
过孔尽量不要打在PAD上,否则会影响焊接质量.
其实过孔稍微离开一点焊盘,不会影响布线.

楼主:
不知道您在哪里找到的这个,但我已经买到了1206封装的500V耐压的贴片电容了啊……到底哪个是对的…… 13# ocon

网友J:
这需要看电阻的承载电压和功率,13楼的图没有看的太明白,0603一般是1/10W的,0805为1/8W,布线只有能够承载需要的高压即可

网友K:
我贴的是常规电阻参数,比如0805有1/10W和1/8W的型号,耐压150V,电容另当别论。

网友L:
前阵子找人代工做PCB板,检查时发现有过孔打在焊盘上,直接要求对方换人返工,这样的设计是不可靠的,绝对不能在工程上采用。

有些大学老师也这么搞,误人子弟。

网友M:
一般的不是很严格的要求,可能适当用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