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35的eCAN模块 波特率不稳定

楼主(2010-12-14):
我最开始是用SEED的2812开发板与ZLG的USBCAN卡做通信实验,实验很成功,后来根据公司要求,产品上要用28035替代2812,于是我就将2812的CAN通信程序移植到28035上。从两款芯片的资料上看,它们的eCAN模块基本上是一样的,只需要对一些寄存器的名字和波特率的设置值改一下就行了,但是在测试过程中我发现在28035的TX(GPIO31)脚上的信号不太正常。我设置的波特率为500Kbps,我在示波器(MSO3054)上测得28035eCAN的波特率在跳变,也就是CAN总线上的位宽不一致,导致我的USBCAN卡不能正常接收数据。后来我又使用TI提供的例程和EVM板进行调试,发现同样的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用28035做过CAN通信的大侠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我跟TI的人联系过,它们就是不相信。我把我抓到的波形发上来,请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
同志们,帮帮忙啊!!我在这里已经停了三周了。

网友A:
先用28035自发自收,看正常不。

楼主:
自发自收是完全正常的,28035发送的数据有时候能一次性发送成功,USBCAN卡也能正常接收。但是有时候28035要重发才能发送成功,这种情况是随机出现的。比如,我用28035的0号邮箱连续发送6帧数据,在发送第二帧数据时,能够用示波器在总线上检测到,这一帧有重发的现象,而且能看到“错误认可”(连续6个隐性位),然后28035重新发送该帧数据。

网友A:
我在用USBCAN的时候出现过一些问题,用死循环发容易出问题,后来改成定时发就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
5楼你好,我根据你说的方法在我的程序上做了一点改动,我没有用定时器来触发,而是用的软件延时,应该说这个效果是一样的吧。但是我还是能够检测到错误,跟之前的现象差不多。:(

楼主:
终于搞定了,原来是28035的内置晶振不稳定引起的,我换了一个外部晶振就OK了。
之前我打电话给TI的人,他们就是不相信。

网友B(2011-03-13):
内置晶振不稳定?

网友C:
肯定是内部晶振不稳定了,1%精度,你拿个好的外部晶振就行了

网友D:
楼主,十楼的着好用不?

网友E(2015-07-17):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调试28035的CAN通信,自发自收没有问题,一发一收就出现问题,发送被卡死。
能否把你调试通过的程序发我一份 Email:lusen256@163.com

网友F:
这个看下你的时钟源的吧,,是不是所用时钟源的精度不好。

网友G:
这个问题的先检查你所用的时钟的吧。

网友H:
28035的内置晶振不稳定引起的,看来内部时钟不怎么可靠啊,呵呵

网友I:
大家都说时钟和晶振,莫非真的因为这个

网友J:
如果是内部晶振不稳,多数是电源引起的

网友K(2015-09-01):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调试28035的CAN通信,自发自收没有问题,一发一收就出现问题,发送被卡死。
能否把你调试通过的程序发我一份 Email:540709935@qq.com 谢谢!!!
楼主帮帮忙,已经停了快2周啦,还被催的急!谢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