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0-12-14):
在DS2431内存入的数据丢失一部分,数值变为0,请教什么原因会引起这种问题??????急

网友A:
工作电压超出范围或存在误操作。

网友B:
工作电压过低,在开关机瞬间,MPU程序跑飞,插了。
将MPU加一个低电压拉在RESET的IC,如MAX801(好象是)。或则换一个MPU,现在90%的MPU都有这个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