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串口接收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0-12-14):
我有个模块一定时间内自动发数据到串口, 我用中断绑定一个回调函数来读取数据,但由于每次发送数据的长度不一样。我怎么才能知道我吧那些数据接收完了。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超时检测,超过N个位的时间就停止接收,
或者约定一个结束标志。

楼主:
检测了。 麽用。

网友B:
俺没搭电路不能测试,标记了

网友C:
可以用缓冲+超时中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