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使用ucos,遇到一个问题向各位大侠请教

楼主(2010-12-14):
两个任务
RS232_TASK
GSM_TASK
RS232_TASK任务优先级高于GSM_TASK

我在仅仅只有RS232_TASK运行时,程序没有问题,可以正常运行;
当我使用下面的代码,并通过RS232每秒发送一次AT指令进行测试的时候,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大约几分钟,程序出现死机。

OS_EVENT *poeUart2ReviceSem;
OS_EVENT *poeUart0ReviceSem;
uint8 uiReviceBuf0[128];                                                /*  接收数据缓冲区              */
void RS232_TASK(void *pdata)
{
    INT8U iUart0Err;
    uint32 uiNum;
pdata = pdata;
poeUart0ReviceSem = OSSemCreate(1);                                 /*  创建信号量                  */
while(1)
{
     OSSemPend(poeUart0ReviceSem, 0, &iUart0Err);                    /*  请求信号量                  */
     uiNum = uartFifoStatus(UART0, RX_FIFO);                         /*  查看收到多少数据            */
     uartRead(UART0, uiReviceBuf0, uiNum, NULL);                     /*  读数据                      */
  /*DEBUG start:用于调试GPRS串口命令*/
  uartWrite(UART2, uiReviceBuf0, strlen((char *)uiReviceBuf0), NULL);
  /*DEBUG end:*/
}
}
uint8 uiReviceBuf2[128];                                                /*  接收数据缓冲区              */
void GSM_TASK(void *pdata)
{
    INT8U iUart0Err;
    uint32 uiNum;
pdata = pdata;
poeUart2ReviceSem = OSSemCreate(1);                                 /*  创建信号量                  */
while(1)
{
     OSSemPend(poeUart2ReviceSem, 0, &iUart0Err);                    /*  请求信号量                  */
     uiNum = uartFifoStatus(UART0, RX_FIFO);                         /*  查看收到多少数据            */
     uartRead(UART2, uiReviceBuf0, uiNum, NULL);                     /*  读数据                      */
  uartWrite(UART0, uiReviceBuf0, strlen((char *)uiReviceBuf0), NULL);
}
}

楼主:
忘了说明了,信号量的产生在两个uart的中断里面

网友A:
死机是什么意思,是HARDFAULT还是什么?LZ不知用的是UCOS哪个版本,定义的时钟频率是多少?2.86的版本有个BUG!!

网友B:
4楼,请问那个BUG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