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差小于1%fs,fs什么意思

楼主(2010-12-14):
(无正文)

网友A:
FS:FULL SCALE,满量程。
比如:信号的误差小于0.2%FS,表示信号误差小于满量程的0.2%

楼主:
谢了,我百度搜fs,出来的都是,法师, 法伤之类的。

网友B:
二楼讲得很清楚,很全面。另外,一般所称的精度也是这个意思,精度是反映仪表误差大小的术语

δ=(max/Аmax)×100%
--δ为精度(等级)
--max为最大测量误差
--Аmax为仪表量程

注:精度分有等级,但并不是所有的精度都有对应的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