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控温的凝问

楼主(2010-12-14):
小弟做PID控温.控制936.用的是增量法公式.

    温度虽然能够控制在正负1度,但发现PID控温是没有规律的.是离散的.随机性的每次加温时间都不一样.

   看过前人做的PID控温.发现周期控温很有规律.每一次加温时间都一样.

  之后去掉了微分.发现有点规律了.但还是不理想.

我的思路是直接计算增量法公式的结果做为输出.不知哪里有错?

网友A:
不同被控对象要求不同的PID参数整定,这只能在理解理论的基础上慢慢靠实验凑。

网友B:
如果他使用的是自整定就可以每次都一样了!

网友C:
温度控制一般不需要D控制.
控制升温周期也可以自己设计,不是PID参数的问题.类似积分分离一样.
"不确定"的调节,最后的温度反而更稳定.除非是你的加热装置分辨率不高,或有较大死区.

网友D:
温度是大滞后被控对象,很多场合可以采用模糊控制的,没必要动用PID啊

网友E:
原因很简单,是你的控制太灵敏,同时温度测量有波动。
特别是D项,温度有一点点波动,就会有较大的输出变化。
自己想办法提高硬件测量稳定性,加软件滤波。

楼主:
谢谢,现在已经解决.是D项出了问题.程序出了点错.

   现在控温的效果比较理想!

网友F(2013-11-01):
Where is the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