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电流互感器的运放怎么分析

楼主(2010-12-14):
如图:
CT3是一个交流电流互感器,取值范围0~5A~~~~~~0~2.5MA变化的交流电,1,2端是感应电流, M2IC端是笔误,实际上那里没有电气连接,运放的正端接了1/2REFM,是一个1.25V的基准电源,目的是把运放负端的电压抬高1.25V,C41是一个滤波电容。然后运放出来直接进AD采样了。VCC是5V,GND为零V.运放普通的LMV324.

我们老大说电流互感器可以看成一个电流源,且两端电压为零,可是我就不明白,电流源两端的电压怎么会为零呢,可如果根据运放虚短虚断分析,它两端电压确实为零。不明白。
还有,R29两端的电压是怎么变化的,电流是从R29流向AD4吗,如果是,那么AD怎么能采样呢?如果不是,那又怎么分析?

你好 可以加QQ:403803854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吗?谢谢

网友A:
这是个I - V(即电流转电压)的电路。你所说的虚短是由于运放的反馈所致。由于运放的开环增益很大,只要运放输入稍有压差,其输出就会通过反馈电阻R29将输入压差减小。最终,只要不超过适当的范围,运放的输入端将维持虚短状态。由于虚短,运放的输入阻抗很小,所以才能接入CT(CT的输出类似电流源)。其中的两个二极管是起输入保护作用的,因为电流源在意外开路时会出现高压。

网友B: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感应出来的就是交流电流,只是通过运放将其变成电压信号,由虚断可知感应到电流I流过了R29,得出的输出电压为Vo=I*R29,因为1/2REFM将电压抬高了1.25V,所以输入电压Vo'=Vo+1.25,按最大电流算2.5mA*R29=675mV,就是说输运放的输出波动为正负675mV,如果叠加上1.25V的直流,输出范围就是1.25-0.675到1.25+0.675V,这里已经都是正电压了,单片机不管是3.3V或是5V供电都可以采集了

网友C:
楼上的两位的分析已经非常透切了!不过这里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两个二极管拿掉后用一个功率电阻代替,计算好你需要的电压然后除以最大电流就是你所需要的电阻阻止!这个方法就是直接采样电压了!我想原理就不需要我在分析了吧:victory:

网友D:
4楼错了。
用一个电阻代替那两支二极管,电阻是互感器的负载,运放需要放大该电阻两端电压。这没有错。
但却不能使用图中的I - V(即电流转电压)电路,而必须使用同相放大器或反相放大器电路,即V - V电路。
其区别,仅在于再增加一个电阻,用于控制运放增益。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4位!!!!!!!!!!!!

网友E:
弱弱的问一句,这个运放能单电源供电吗?

网友F:
疑问同楼上

网友G:
我认为可以啊,输出端不是有了偏置吗?

网友H(2012-02-08):
在实际调试中会因为电流互感器的原因导致有零点漂移,就是在输入为零时,输出AD4不为零,请问各位大虾有何良策?

网友I:
回复 网友E:
可以啊,电路已经加上偏置了啊

网友J:
因为运放自身失调电压的存在,输入零,输出是要叠加上Vos x 增益的,并且Vos是随机数值,也就是个体与个体的差异在Max Vos与Min Vos之间。
选取高精度的运放,也就是Vos在uV级别的,输入零时输出可以很接近零。可以用SGM8551/8552/8554系列,Vos典型值4uV,最大24uV,或者SGM8581/8582/8584系列,Vos典型值20uV,最大110uV,都可以单电源供电使用。

网友H:
在实际调试中会因为电流互感器的原因导致有零点漂移,就是在输入为零时,输出AD4不为零,请问各位大虾有何良策?
引用 网友H:
说错了,应该是输入为零时,输出AD4不为偏置,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J:
还是与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有关的,AD4的输出是叠加了输入失调电压的,当输入零,AD4输出就是偏置电压叠加上输入失调电压。选择低输入失调电压的运放是最简单的方案,因为Vos是一个范围值,类似于高斯分布,80%个体的Vos会接近典型值,会有一部分接近极限值,所以就是想做补偿都不容易处理。

网友K:
楼主的电路要加伺服电路啊,输入的直流或运放的失调电压很有可能使运放饱和呢

网友H:
回复 网友J:
你好,但是我现在发现同样的运放,用不同的电流互感器(同一牌子,不同个体)输出零位就不同???所以个人认为这里的零漂不是运放Vos导致的。不知道您怎么看?

网友H:
回复 网友J:

感谢你!我一直以为是互感器的问题,根据你的提示我换了运放,效果不错。

网友J:
呵呵,不客气,解决问题就好。LM324运放本身的温漂就比较大,这个也会有不小的影响。
以后选运放可以看看圣邦微电子的,超低功耗的、高精度的、低噪声的、高速的、高压高精度的、高压高带宽的等等都有,性价比超好。

网友L(2012-04-18):
我正没有思路。打算用这个电路。疑问是单片机采样后的数据怎么处理?

网友M:
yanwen217解说得好,广告也在无形之中。佩服,佩服,现在看到你我就想到圣邦微了

网友N(2012-06-13):
感谢LZ,将我一直困惑的问题解决了,最好在AD4之前加上一RC滤波电路就更好了。呵呵
不过还有一小问题,R29上面的小电容C41是干什么的?
好心人帮我解答下呗

网友O:
当次级互感器流过0-2.5MA的电流时,这部分电流也会经过1.25V的基准源,LZ你那个基准源吃得消吗??

楼主:
回22楼:滤波用的。

限制带宽在一个范围内。

网友N:
25# haibao211 :)

网友P(2012-07-16):
互感器上的两个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Q(2012-08-16):
表示来打酱油~~~

网友R:
5楼用差分放大器更好。

网友S(2013-03-12):
引用 网友O:
当次级互感器流过0-2.5MA的电流时,这部分电流也会经过1.25V的基准源,LZ你那个基准源吃得消吗?? ...

正在做这方面的项目想请教一下 我电流互感器是0-5ma 基准源是由432提供的一个1.25v基准 不知道扛不扛得住?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T(2013-04-13):
我用的是V-V电器

网友U:
引用 网友D:
4楼错了。
用一个电阻代替那两支二极管,电阻是互感器的负载,运放需要放大该电阻两端电压。这没有错。
但 ...

麻烦想问下 如果互感器的带载<200ohm 那个270是否就嫌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U:
麻烦想问下 如果互感器的带载

是。
用到270欧,会使互感器误差超标。
一般地说,电流互感器二次负载电阻越小,二次电流与一次电流之比越接近匝数比,相位误差也越小。

网友V:
如果只是零点漂移,而不是放大倍数漂移的话,可以考虑用软件来解决,例如在电路板通电后,互感器没有流过电流之前,软件检测0电流的值,将这个值作为偏移值,补偿到随后的采样中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V:
如果只是零点漂移,而不是放大倍数漂移的话,可以考虑用软件来解决,例如在电路板通电后,互感器没有流过电流之 ...

这种方法恰恰不能解决零点漂移。

网友W:
这个电路不好,会有弱震荡,适合低精度测量用。

网友X(2014-01-21):
能否在电流侧加一个小电阻或者大电容,用来消除零漂??还有,楼上有啥好电路吗?我也需要这个!自己按这电路试过,用的OP07!

网友Y(2016-03-31):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I - V(即电流转电压)的电路。你所说的虚短是由于运放的反馈所致。由于运放的开环增益很大,只要运 ...

运放的输入阻抗很大 电流不流入运放,经过电阻R,在输出出端产生电压,完成I/v转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Y:
运放的输入阻抗很大 电流不流入运放,经过电阻R,在输出出端产生电压,完成I/v转换 ...

这里指的是“9”和“10”两点之后(包括反馈网络)的阻抗,由于“虚短”,其呈现低阻。

网友Y:
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