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KEIL如何正确设置BANK编译超过64K的程序?

楼主(2010-12-14):
现在程序已经大于64K。后来改用了新华龙的C8051F125的单片机,内置是128K的ROM,文档上写是分4块CODE块,每个块是32K。但是不知道如何去设置KEIL里面的CODE BANK,老是失败,请教高手指点一下,,希望详细点,谢谢!~~

网友A:
原厂例程

网友B:
设置Keil的编译模式为Compact或Large就可以了。

网友A:
LS
和模式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和模式没有关系,设置成LARGE也只能编译64K的,所以还是要设置code bank,但是不知道具体设置,请高手指教!~

网友C:
1.找到L51_BANK.A51文件加到工程中
2.找到STARTUP.A51文件最后 EXTRN CODE (?B_SWITCH0) CALL ?B_SWITCH0 ; init bank mechanism to code bank 0 原来是注释掉的,恢复有效
3.剩下的就是设置了,看下图

图片凑合看吧
要是还不会站内消息。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我明天去试试!~~~

楼主:
像common bank1,bank2,bank3里面的文件大小是不是要平分均匀呢?

网友C:
具体你还要看一下编译生成的M51文件,如果某个BANK溢出有提示的。

楼主:
非常感谢lws。您的方法编译通过。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在像您请教

网友D:
不错,建议加发裤子

网友E(2012-02-06):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是按照lsw的方法,还是不行啊,bank1、bank2、bank3是自动生成的吗?

网友E:
用凌阳的51单片机GPM8F3732做一个在LCD屏显示图片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我把BMP格式的图片转换成了RGB565格式的一个数组(容量大概500-700K字节),这个数组加到我程序里面后,编译时报错 说访问容量超过了64K,GPM8F3732片内的FLASH是32K,我又外扩了一个SPI借口的1M的FLASH。然后按照lsw的设置,还是报错。说我的文件数组访问超过64K?

网友F(2014-07-22):
引用 网友C:
1.找到L51_BANK.A51文件加到工程中
2.找到STARTUP.A51文件最后 EXTRN CODE (?B_SWITCH0) CALL ?B_SWITCH0  ...

你好,我的程序大于64K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想请教一下解决方法。
1.设置的bank = 4; 左侧的文件夹只有bank1 - bank3 是不是common要设置为bank0??
2. 要编译的文件是不是要添加放在不同的bank下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具体你还要看一下编译生成的M51文件,如果某个BANK溢出有提示的。

QQ 541863425。 在做在TinyOS下做Zigbee开发,用的keil交叉编译器,程序大于64K 编译无法通过,看了您的相关帖子,比较受益,但是我自己还没有把问题解决,想要请教一下keil在 编译大于64K时的具体设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