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245 上拉电阻

楼主(2010-12-14):
请问 74ls145不是有增加驱动能力的,为什么还要加上拉电阻?要加的话 一般加多大的?谢谢!!

网友A:
这是个双向驱动器,在此B端是输入。其中的上拉电阻是为MCU所配,通常5.1K即可。

网友B:
不加电阻能输出高电平么?

网友C:
方向脚是固定电平的,这时可以不用上拉电阻,加,可以用50K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