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模拟IIC,是否可做从机使用!

楼主(2010-12-14):
如标题,IO口模拟IIC,是否可做从机使用!模拟IIC做为主机比较容易实现。做从机使用不知道如何做?!有没有用单片机做过这个的,请指点一下应该如果去编软件。谢谢了!

网友A:
可以,但主机和从机的模拟程序不同。

网友B:
可以做从机使用的,基本每本单片机书上关于I2C解释的那部分都有参考程序的,可以查看下,我这里没有单片机书,不能给你示例

楼主:
感谢回复,书上的,包括网上找的资料好像都是介绍做主机使用的哦!

网友C:
逆向设计就可以了,根据IIC的主机程序逆向设计

楼主:
是否可以说的详细点,如果有示例程序,是否可以发我看看呢,szsunroad@126.com,非常感谢!

网友B:
LZ可以看看下面这两个网站,对你可能有所帮助。

http://www.51c51.com/

http://www.51hei.com/

网友D:
可以,用PIC12F675做过,但是有时会出错,费了很大劲儿没找出哪的问题

说明下:用PIC16F77模拟主机,这个不是我写的,测试时自动增加数字,主机读的时候,有一个数字出错,另外就是主机挑24C02,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出现数据错误),不能用的在编程器上测试正常

我看过主机的程序,I2C模拟部分找不出问题,但是拿示波器能看出过一会儿就出错一次(波形变化严重),估计是中断影响的

你如果熟悉PIC的片子和开发平台的话,可以给你参考

楼主:
呵呵,好像用IO口模拟IIC从机,做的人不是很多哦!

网友D:
做的是不多
1.比模拟主机麻烦
2.多数情况是 MCU做主机,很少需要做从机的
3.如果没有 引脚电平变化中断功能,就得用查询方式,做从机速率不容易上去

楼主:
如果需要做从机,是否有带IIC接口的MCU可以推荐,谢谢!

网友D:
自带I2C接口的单片机没玩过从模式,不过AVR的好像能配置,PIC的好像也可以,其他的不清楚

网友E:
某些I2C的IC,只支持主模式,不支持從模式,這個具體要看SPE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