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超声 雾化不出雾

楼主(2010-12-14):
电压我修改为12V24V,效果差不多,我将L2改为40UHC4改为472C5改为471C3改为104,雾化片2.45MHZ不加的时候,可以出来2.5MHZ左右的正弦波,但是加上以后,也没有任何变化,雾化片B两端的电压有所改变而已,电源上的显示只有0.1A不到,顶天100多毫安,但估计大部分都加到V2上去了,雾化片略微发热,放入水中根本就无法雾化,请教各位大侠,究竟什么原因,请帮忙分析。
另外,这个电路仍然不是很明白,查了很多网上的相关文档,都说是电容三点式振荡,但是网上的分析实在没看出来正确,或许自己还是没理解
有说是L2.L3及C4,C5构成振荡电路,
且L3,C5的等效并联的谐振频率比工作频率,其作用是决定工作振荡器的振荡幅度
而C4和电感L2等效串联的谐振频率比工作频率,其作用是决定工作振荡器的反馈量,以保证振荡器起振和维持电路的可靠振荡。L2、C4为正反馈元件,其固有频率略高于fc  但一计算根本就不对
   压电陶瓷片TD具有很大的等效电感,它除决定电路的工作频率外,同时又是雾化器的工作负载。若更换压电陶瓷片TD,无需调整电路其他参数,其振荡器频率也能自动跟踪新的压电陶瓷片的频率而工作。这个跟踪是怎么实现的,也不明白
    还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换能器本身有特定的工作频率,这一点不能搞错,其次输出功率要够。楼主最好贴出具体电路。

楼主:

我的电流输出设置到了0.5A,但是它只输出了100mA都不到

楼主:
究竟这个电路的原理是怎么回事?还请指教

  这个电路的原理始终没搞明白,此外,还想请教,如何根据振荡片的参数计算相应的参数。
  我买到的雾化片,只提供给我了一个等效谐振阻抗2欧姆,谐振频率2.45MHZ,静电容量1600pf加减20%,机电耦合系数》0.45,再就是寿命,就没有其他了。

此外网上的分析也有如是说的:

 超声波振荡器由电阻器R5、电容器C3-C5、电感器L1-L3、二极管VD、晶体管V2和超声换能器H组成。
电源产生+50V电压,一路经RPlR4限流后加至 Vl的集电极;一路经电极ab之间药液的电阻和R2加至Vl的基极;另一路直接加至V2的集电极。
Vl导通后,其发射极的输出电压经Ll R5加至V2的基极,使超声波振荡器振荡工作,产生频率为1.65MHz的超声波,驱动超声换能器B产生定向压强 (高频振动),使液雾化。
调节RPl的阻值,可改变Vl的导通能力,从而改变超声波信号幅度的大小,达到调节
雾量的目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