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14):
呵呵 楼主这是一个无线调频电路吧!

网友A:
三极管Q1、R1~R4、C1~C2等元件组成的是一个共发射极放大器,对输入信号进行放大。Q2、R5~R10、C4~C8等元件组成的是震荡电路!变容二极管D1是调频是用的!Y1应该是选频用的!

网友B:
楼主去搜三点式振荡器,电路的核心就是。

网友C:
楼主去搜三点式振荡器,电路的核心就是。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前辈,这是电感三点式吗?我学的电感三点式都是有中心抽头的,这个没有,请问也算三点式吗?

楼主:
恩 我想问下 因为震荡要求是正反馈,可是我好像看不出来它有正反馈。如果是震荡电路那么L1、C6、C7是用来选频的  而晶振又是起什么作用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