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地铁扶梯忽然逆向运行",能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0-12-14):
刚看新闻说深圳地铁扶梯忽然逆向运行,造成的原因还在查?估计是电机反转了?还是其它什么特别的原因?有什么解决的好办法?比如控制部分用冗余控制,但是执行机构只有一个。请大家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A:
扶梯本身就可以设置两个方向运行,只不过是人为或者干扰的原因导致设置变化而已而已。

网友B:
应该是机械保险失灵了!但电梯设置好一个方向后应该增加一个机械保险只能往一个方向转动

网友C:
电梯本来设计就可以双向运行,只不过可能是设计的时候没有对正反向切换过程设置一个保护机制,所以可能是在某种外部条件的干扰下导致失控了。

网友D:
都错了,原因是工程层层分包……

网友E:
很罕见的故障,说明电梯设计存在严重问题,正常情况下这种现象即使人为干预也不应该发生。

网友F:
没啥罕见的,现在基本都用变频器,相续出现混乱,系统机制不完善

网友G:
靠,以后还坐不坐电梯?

网友H:
9楼:
OTIS是全世界第一家电梯公司,Otis本人发明的电梯(当然是升降式)及绳索断裂时的保险装置。这可不是什么垃圾公司。

网友I:
可能是保护装置没有动作,如缺相保护(绕组断可能性很小,接头松动?或是IPM烧了)

以正常速度的2倍倒转这个比较可怕,难道没有离心限速器?

网友I:
电梯的保护功能相当完善,相序保护检测肯定是有的,相序错的可能性比较小,变频器坏了也能自动转到工频运行。变频器和保护器的相序检测同时故障的可能性很小,而如果制动电阻启动了的话,也不可能2倍速反转,真是奇怪

网友J:
可能没有实行多层保护...
公共设施都不能说能用就行了.要多考虑各种能性,
要不是就是灾难的发生....

网友K:
最大的可能是人为误操作!

网友H:
赞成15楼,这个可能性最大。

网友L:
都错了,原因是工程层层分包……
引用 网友D:

!!!!!!

网友L:
别讨论了,理论上的保护也许实际中因为种种原因早被拿掉了——毕竟谁都要赚钱的!上海北京烧了那么大的楼也没见抓着什么实质性的原因,一个小电梯出点毛病连人都没四,大家那么大惊小怪干吗?

网友M:
什么牌子的电梯?好像是O字头的。。。

网友N:
看了新闻,确实是故障,跟我的猜测不同。

新华网深圳12月14日电 14日8时49分左右,深圳地铁1号线国贸站5号手扶电梯发生运行故障,突然逆向下行,致使24名乘客受伤,事故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中。    “我听见咔嚓一声,本来向上运行的电梯突然往后运行,大家都没有防备。”正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救治的伤员黄先生告诉记者,他每天都坐地铁上班,当时正值上班高峰期,大家从地铁列车出来后准备出站,有七八十个人乘坐5号手扶电梯,比较拥挤。电梯运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逆向下行,速度很快,大约是上行速度的两倍。当时很多人尖叫,有的乘客跑上去了,但更多的人来不及反应,纷纷向后倒下,致使很多人受伤。

网友O:
OTIS?名牌啊,不过他们的价格也相对较低,前几年不是被欧盟反垄断调查了嘛,好像罚了很多钱
现在电梯杂牌的可多了,上海这边很多垃圾电梯公司
几乎没啥技术实力,屁都不懂,就是相对了解些电梯的技术常识,招些焊工搞搞...
赚钱真得胆大...

网友P:
我家小区,电梯门关闭的时候,经常发现硬碰的现象,不是很柔和的减速的关闭,晕死!

网友B:
钢筋水泥做的楼梯都可能坍塌,何况还是精密电子设备!

网友Q:
我家小区,电梯门关闭的时候,经常发现硬碰的现象,不是很柔和的减速的关闭,晕死!
引用 网友P:

日哦,我有次伸手去抢电梯,希望电梯能碰撞后重新打开(你们懂得),结果差点没把老子的小爪儿给掐断哦,那才叫杯具……:curse:

网友R:
为了多赚钱,能省则省!!!!!!!!!!!!!!

网友S:
作为电梯电控维修人士,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原委大致如此:由于某种原因,例如负荷过重或变频器、PLC故障,系统急停,正常情况下电梯的抱闸应该动作,但却没有动作,电梯上人们的重力势能拉动电梯向下行走。电梯电机由变频器带动,电机的转动方向完全由变频器控制,绝无可能由机械式的继电器来通过改变相序从而改变运行方向,而变频器改变方向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会突然出现反向且更加快速的过程,也就是说,电梯逆行是乘客重力拉动的结果。

网友S:
OTIS的电梯还是不错的。具体到哪部电梯好不好,不光要看牌子,还要看配置,看什么档次了。印象中,深圳中电电子大厦的电梯很不错,又快又稳,好像是施耐德的。

网友P:
日哦,我有次伸手去抢电梯,希望电梯能碰撞后重新打开(你们懂得),结果差点没把老子的小爪儿给掐断哦,那才叫杯具……:curse:
引用 网友Q:

:funk:  乖乖,差点变成没爪的小猫了。      到处山寨货的世界里还是悠着点好,你以为是你的防夹车窗哦。别真给加了猫爪子。

网友T:
沈阳地铁也出现过这样故障。人为因素应该排除。扶梯工作的时候,人工操作肯定是制止的。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
电机缺相?并没有电机反复切换转动方向。电机控制稳定?不是很明确!

网友U:
有人说是电机有问题,自动停止了,但抱闸出现问题,没保住。所有掉人了。

网友V:
电梯的保护功能相当完善,相序保护检测肯定是有的,相序错的可能性比较小,变频器坏了也能自动转到工频运行。变频器和保护器的相序检测同时故障的可能性很小,而如果制动电阻启动了的话,也不可能2倍速反转,真是奇 怪
引用 网友I:

如果用反正法去套你的说法.那就是相序错了.
工频正好是反转.然后切换成工频,那**了
电梯的角度,确定某网友的重力下滑理论是不是正确.我觉得不可能.

网友W:
控制部分应该 PLC+变频器

如果PLC还在正常运行,那么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作为OTIS这样的大公司,应用程序会做的很强壮。各种工况都能正确处理。电梯能动,不是自由下落。说明变频器是正常工作的。

所以,怀疑是:
变频器接线松了。电梯上人多,晃动大,控制变频器方向的信号线松了,碰其他电平上了。
不知道里面用的那一家的PLC。PLC端口坏了。(虚焊、器件问题、长久失效)
或者碰巧大家当时都在讲电话,或许还有拿大功率对讲机的,把PLC数据扰乱了。
或者那一次OTIS的客服现场升级程序,版本跟实物没对应起来,哈哈

暂时怀疑这么多。。

网友X:
根本原因:采购资金被层层搜刮,导致最终的采购成本太低。
电子行业 硬件工程师,软件工程师 包括生产部们工程人员 工资太低,整天烦着 票子,房子,妻子……
工作分心了,电子自动控制部分 硬件设计,软件设计 都没有考虑周到,尽心尽力。

网友Y:
应该是受到外部干扰了,不过可以证明其保护严重存在缺陷.

网友Z:
无证电焊工干的。。

网友AA:
应该是控制软件跑飞了,又缺少相关的保护措施吧!按照道理说应该有判断正反向运动的传感器和电机的驱动电路直接完成硬件互锁,而不通过软件参与。这种事情还有可能是某个限位开关出现了故障,例如线头掉了,进行了反向运动保护。

网友AB:
OTIS用的是哪家公司的变频器各位知道不?是他们自己的吗?
变频器软件一般都可以设置禁止反转,固定一个方向运行。我分析可能的原因:软件有bug,或者各种可能的原因导致运行逻辑受到干扰,硬件保护没做好。

网友S:
经深圳市市场监督部门组织的现场初步勘验,初步情况如下:故障扶梯的主机固定螺栓松脱,其中一个被切断使主机支座移位,造成驱动链条脱离链轮,上行的扶梯在乘客的重量作用下下滑,导致乘客多人受伤。

网友AC:
真正原因检修的自己知道,

网友AD:
那个转向开关,接触不良或者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