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接在负极侧,请问分流器两端哪边是电流信号

楼主(2010-12-14):
比较新手,简单画了个示意图给大家看看
就是说A、B两端哪个是电流反馈信号,哪个是GND

网友A:
B是+A是负,典型的两个半波整流出来全波电路

楼主:
有不同看法的大家,我确实是个新手,不懂啊

网友B:
完全看A、B两端哪端接地。
未接地的另一端就是信号。

楼主:
明白了,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