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画到什么程度可以拿去加工?

楼主(2010-12-14):
欢迎大家给意见

网友A:
如果是低频的话,要基本达到任务要求(即在模拟软件上模拟完任务),符合加工要求(即国内的加工能力),没有明显的硬伤(短接等),最重要的是PCB在完成任务的前提下应该尽量集成,以减小成本,实验板例外。
高频电路的话,就应该注意检查信号间的互扰,串扰等问题,电源间的的分布情况。一定要在软件上模拟完才行,不然问题会很多。
   以上是我的一点小心得,希望楼主能有所参考。

网友B:
原理图设计没问题的话,PCB按照高速PCB布线规则将所有布线完毕,添加泪滴,合理设置辅铜,打上**,起草好板子加工技术要求,就可以送去加工了

网友C:
哈哈, 说得挺全面了,不过记得最后再检查一下原理图,检查一下 DRC, 再定稿哦

网友D:
晕,这是开帖给人加分吗?

网友E:
本人经验,做板很少一步到位。
先做样板,之后再完善。

网友F:
呵呵,我才送了一块板去做了,没什么的,只要认真的检查,封装看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没连上的,基本就不会有问题的了。

网友G:
你认为可以了,就可以了。错了也是经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