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0-12-14):
TMS320F2812可以正常连接,当在下载程序到flash的过程中,时常出现下载过程停滞的情况,即上位机显示一直处于ERASE过程当中,如下图所示,一直处于这个界面。

       使用的软件为CCS3.1,仿真器为ICETEC-5100USBV2.0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能再清楚点吗?

楼主:
有的时候能正常下载到flash,但大多数时候会出现一楼所示问题。但是,一般的,load到ram里面很正常,也能在线调试。附上我的电路图。

楼主(2012-01-17):
时隔一年,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大概是经验多了点,很快就找到原因了,是由于我在电源输出端加了电感,实际测量电感的等效电阻达到1.5欧姆,上电后,(本来flash中无程序)在下程序的过程中电流增大,可达到200mA,电感上的压降将有0.3V,2812当然不能正常下载了。将电感换成导线问题解决。问题一般都是硬件的问题,硬件对了,想出问题都难!

网友B:
不会锁死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