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WIM+STLINK连接不成功

楼主(2010-12-14):
STLINK 与STM8连接不成功。附图:硬件连接有问题吗?或者是STVP的配置有问题。
现在不是下载或者调试问题,而是STLINK识别不到有STM8S的存在:can not connect the device (当时的消息栏忘记抓图了)

初次使用STM8S(具体型号是STM8S103F3P6),开发环境是STVD+STVP(从STM官网上下载的)编译器cosmic。

网友A:
NRST通过C1接到3V3是什么用意?

楼主:
当时是参照STM8S-DISCOVERY的UM0817的Figure12的schematic来做的,我刚看了看,UM0817中加了上拉,我没有加上拉,请香主看看

网友A:
你还是没有说“NRST通过C1接到3V3是什么用意?”  3楼给出的参考图中也没有这样的用法。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确实如香主所说NRST处有问题。另外电源的纹波系数没有控制好。
谢谢香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