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PFC回路的电源,正常工作2年后大电容爆炸

楼主(2010-12-14):
出现这种情况的条件??求分析.
Ps:电容的正常使用寿命大于3年.出现了几片这个现象,不是个案.

网友A:
电解的寿命不是3年,如果在额定温度下使用,最好的电容寿命是12000小时,温度每降10度寿命翻一翻,主要表现为电解液干涸,容量下降,由于PFC环路带宽很窄,市电峰值的输入能量不变,那么电容上的电压就会上升,当超过其耐压,肯定炸掉

网友B:
你的电解电容工作得太辛苦了。

网友C:
电蚁:
你应该告诉LZ,
温度每升高10度,
寿命会短多少......

网友D:
举个例子:你是一个普通的人,每天吃不饱饭,干得活却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晚上还不让你睡觉,你觉得你能活多久?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说明清楚.
整个事情其实是这样的:42''TV发现市场不良(烧机事件),已查到是大电解电容失效(爆炸或者损毁).现在在分析,模拟出现此现象的条件,[线路是比较成熟的]发生的是小概率事件,但我们要查明原因,做报告,并给出相应的对策.比如:
1,某时段市电供给超规,使得电容的电压超过其额定值、最大值等;
2,PFC回馈发生异常,小信号收到干扰引起此时进PFC后输出电压已超过450V;
这边有个东西:在前段大电解电容经常是使用450V,宽电压输入的话整流完都有370多了,预度挺小的,比较:在二次侧5V输出电容耐压规格都要至少选择10V&16V.这边有什么规定???
3,初次级地度短路,但这个条件,估计保险丝会先断掉.

网友A:
1,PFC具有限压功能,设计正确的话,其阀值在420V,输入电压只要不超过额定值,不会发生过压;
2,检查环路带宽,控制在10Hz左右为宜;
3,不存在,最多成为热地

楼主:
请博士过来分析,增加了些对策.目前讨论中.(主要是针对开机冲击部分).等待内部人员审核.谢谢大家的回复.这个就先结案了.

网友E:
是否PFC回路的高次谐波导致电容损耗发热太多?要并联高频电容。